原理图转PCB

楼主(2020-06-10):
我用AD将原理图转到PCB图时出现图中这种情况 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符合 pcb 規則設定

网友A:
    圆圈应该表示短路,是不是有隐藏?
    把鼠标放到报错的地方,按shift+V,会显示具体违规内容。

网友:
    从没遇到过,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圈应该表示短路,是不是有隐藏?
    把鼠标放到报错的地方,按shift+V,会显示具体违规内容。

弄好了,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规则设置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