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

楼主(2020-06-10):
当485总线差分电压大于+200mV时,485收发器输出高电平;当485总线差分电压小于-200mV时,485收发器输出低电平; 这个差分电压指的是两条线分别对GND 的 测量电压吗?还是说直接对这两条线测量电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202&fromuid=338067

网友:
    是指485总线A/B数据线之间电压差。485是差分传输方式,原理上没有信号地都可以传输数据。

网友:
    AB端的壓差

网友:
    两条线间的压差

网友:
    2線之间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