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下降段数据提取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6-10):
下降段数据提取(附原始数据)

filename='';
[data_Depth,data_Load,data_Time,data_DV,data_LV]=textread(filename,'%n%n%n%n%n%*[^\n]','headerlines',3525);
X=data_Depth;
Y=data_Load;
plot(X,Y);
y=Y';
dy=[-1,diff(y)]>0;
figure
plot(dy);
%% 上升
k=diff([0 dy 0]);
ind=find(k==1);
num=find(k==-1)-ind;   %寻找连续1

for ii=1:numel(ind);
    up{ii}=y(ind(ii):ind(ii)+num(ii)-1);
end

%% 下降
k=diff([0 ~dy 0]);
ind=find(k==1);
num=find(k==-1)-ind;   %寻找连续1

for ii=1:numel(ind);
    down{ii}=y(ind(ii):ind(ii)+num(ii)-1);
end

运算结果有1723个,我想获取20个,即plot(X,Y)中那20个下降段,并输出该段的x,y,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 读取数据
filename='test.txt';
[data_Depth,data_Load,data_Time,data_DV,data_LV]=textread(filename,'%n%n%n%n%n%*[^\n]','headerlines',3525);

% 平滑操作
N=20;
X=smooth(data_Depth,N);
Y=smooth(data_Load,N);

% 找出下降段索引
Ind=(sign(diff(X))<0 & sign(diff(Y))<0);

% 画图
figure
plot(data_Depth,data_Load)
hold on
plot(data_Depth(Ind),data_Load(Ind),'r.')

网友:
    你提取的数据有误吧,我看down中不只有单个的数值,还有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