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针嘴直径和离地距离的标准

楼主(2020-06-10):
        在完成SMT贴片加工之后,发现仍然缺陷表现出来,而这些缺陷的出现多数是因为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滴胶问题。通过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可知,调节SMT贴片加工针嘴直径及离地高度的办法就能解决问题。

这里所谓的没有解决的滴胶问题,主要包括了拉线、胶点大小的不连续、无胶点和卫星胶点等,除了与贴片加工的一些技术参数有关之外,针嘴直径和离地高度的不恰当都是主要原因。

        1、当SMT贴片加工的时候,针嘴的离地支柱落在焊盘上,就会引起不良现象,这种情况下需要换一种不同离地制成位置的SMT贴片加工针嘴才可以解决。

2、当SMT贴片加工针嘴离地太高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卫星胶点,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高度,消除卫星点。

        3、当SMT贴片加工所用针嘴太大的话,可以通过减少压力或使用较大内径的SMT贴片加工针嘴来避免不良现象的产生。

        当然影响SMT贴片加工质量不仅仅与上述因素有关,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但不管怎样,都要控制到好针嘴直径和离地高度,因为这些都是形成胶点的关键所在。如果针嘴直径和离地距离适当的话,就会有适合的滴胶量,在进行SMT贴片加工的过程中,不会因为胶量过多而影响光滑、连续胶点的形成。既然有了良好的胶点,SMT贴片加工质量自然得到了有力保障。

网友:
当然影响SMT贴片加工质量不仅仅与上述因素有关

网友:
我搞贴片的,但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