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电容过波峰焊炸裂原因分析

楼主(2020-06-10):
正常情况下,CBB电容过波峰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一些用户出现过波峰焊以后,CBB电容出现炸裂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这些都是温度过高导致的,正常情况下,CBB电容过波峰焊根本不可能炸裂。

原因一:波峰焊温度设定过高导致的。
薄膜电容器过波焊峰的温度可以是275℃,IEC标准也是这个温度,浸锡时间是3S-5S。其他是预热温度与时间。薄膜电容器是可以承受这个温度的。不影响电气特性。其实购买CBB电容,大家可能要一下产品规格书,上面有详细的炉温设定曲线,严格按照规定去做,根本不可能出现CBB电容过波峰焊炸裂的问题。

原因二:波峰焊运行异常导致的。
有些时间,波峰焊温度设定完全正错,还是会出现CBB电容炸裂的问题,这个一般都是波峰焊机器运行异常导致的,比如波峰焊运行时出现短暂暂停,导致CBB电容在高温下停留时间过长,导致部分CBB电容炸裂,这也是我们最经常遇到的问题。

原因三:CBB电容材质差导致。
正常情况下,CBB电容都应该是高温蜡封,不排除一些低质量打价格战的产品会使用低温蜡封,这种CBB电容耐高温性较差,所以不排除一引起价格极低的CBB电容会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波峰焊温度设定过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