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难题,求各位大佬帮助

楼主(2020-06-10):
    用capture CIS配置数据库然后调用器件画原理图遇到的问题。
    问题描述:已经放置的器件是将数据库中的信息一同加载到原理图中了,但是现在数据库中,器件的信息需要添加几项或者修改某些项的内容,有没有办法可以将信息重新更新到已放置的器件中??
    本人刚刚搞懂如何使用CIS,很多技巧经验不足,求各位大佬指点,我只知道更新了数据库后放置器件是按更新的信息来的,难道只能删了之前的器件重新放置吗?

网友A:
    一般情况都得重新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都得重新放置

没有直接更新到器件里的方法吗??

网友:
    如果器件少,就右键link database part 到你更新的器件。
    如果需要替换的多,就在part manage中一类一类的ink database part

网友:
    可以选中同一器件,再lin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