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设置Xnet问题

楼主(2020-06-10):
    想请教一下设置Xnet的问题,想问一下是不是Xnet就是将器件(例如阻容)两端的走线合并为一个net,图上我对四个阻容都设置了Xnet属性,然后才cmr里面发现Xnet的名称是两个期间中间这段net名称,这样是对的吗,如果不是,怎么将这段包含了两个阻容的线设置成一段Xnet,谢谢大神们!

楼主:
    我对左边电阻设置Xnet 再对右边电容设置Xnet 然后cmr里的Xnet名称为最右边这段线的名称,我设置pin pair报错,
    E:\2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对左边电阻设置Xnet 再对右边电容设置Xnet 然后cmr里的Xnet名称为最右边这段线的名称,我设置pin pair报 ...

报错是这个

网友A:
    名称无所谓,主要是设成一个X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称无所谓,主要是设成一个XNET

我是先给左上角的设置Xnet,然后是右上角的设置Xnet,然后上面这根Xnet的名称是左上角左边这一段线的名称,我给他设置pin pair就报错了。。
    想请教怎么设置一段Xnet,一段Xnet包含两个阻容器件的X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