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ogic打开按个键就卡死,怎么处理

楼主(2020-06-10):
请问pads Logic打开按个键就卡死,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Windows版本的问题,推到1909就解决了,2004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版本的问题,推到1909就解决了,2004有这个问题

咦?奇怪,我刚升级到2004啊,没发现这问题喔!

网友:
    要不重装软件试试

网友:
    重装软件吧

网友(2023-01-07):
引用 网友B:
    咦?奇怪,我刚升级到2004啊,没发现这问题喔!

    这个是微软自带的输入法 问题,使用第三方的输入法:搜狗或者百度,就没有这个问题,坑的一塌糊涂
    我都怀疑到自己的瑞龙U的问题,太折腾了

网友:
    我在WIN7下用PADS9.5没有任何问题,用WIN10后就出现了包括你所说的问题在在内的各种问题。升级到VX.2.3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