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锡有分高温锡条和低温锡条吗?

楼主(2020-06-10):
    请问锡有分高温锡条和低温锡条吗? 5 z, J+ T( \( e

网友:
    纯锡没有,锡膏有

网友:
    哪里用纯锡的,高低温肯定是有的

网友:
    锡本身的熔点是固定的,是231.9℃,但当它与其它金属形成共体的时候,熔点便发生变化。比如它同37的铅(铅的熔点是327.5°C),但当二者合成共体时,锡条的熔点便降为183℃,铜本身的熔点是1083.4℃,当铜(0.5%)与锡合成时,锡条的熔点便为227℃。因为锡是种较为活泼的金属。另外要注意的是,这些比例不一样时,熔点也会有差异。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建议加强这方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