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选购锡膏

楼主(2020-06-10):
现在有一款产品, 只贴一个零件,三个脚,焊盘大小约1mm*1mm,PIN距 1mm,先哪款锡膏性价比高哩?求解

网友:
千住阿尔法都可以不过价格高 如果只贴一个料件,在市面上买便宜的锡膏都可以。先买几瓶不要买多。

网友A:
看客户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客户要求吧

是的 还是得看客户想要啥

网友:
按你的描述买国产品牌就可以了,3号粉。还有是否需要无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