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里 弧度制怎么转换成角度制

楼主(2020-06-10):
simulink里 弧度制怎么转换成角度制

网友A:
在Fcn模块里自己写一个线性转换函数表达式就行了。

网友:
角度乘pi\180,你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cn模块里自己写一个线性转换函数表达式就行了。

哦哦,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