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能不能利用器件的IBIS模型对器件的逻辑功能进行仿真?

楼主(2020-06-10):
能否利用器件的IBIS模型对器件的逻辑功能进行仿真?

楼主:
不行的话,该如何进行电路的板级和系统级仿真?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IBIS模型是行为级模型,不能用于功能仿真。功能仿真,需要用SPICE模型,或者其他结构级模型。

网友:
    应该不行,ibis是in/output buffer information specification, 他只是记录了各个IO口的VI,VT的行为规范,你可以打开一个看看,对功能实现与否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