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中元件或线之间的距离小于安全距离不变绿

楼主(2020-06-10):
AD 中元件或线之间的距离小于安全距离不变绿。该怎么设置

网友:
规则设置里,把10mill设置为0 ,,,安全距离

网友:
    做了网络了吗?

网友:
    DRC检查开了没

网友:
    是不是DRC检查规则没开,规则设置好了之后,你需要选择部分规则进行检查,有时并不是所有的规则都会检查的

网友:
    规则设置了没有报绿一般是下面三个问题
1、online drc没开

    2、design rule checker没勾选

3、下图中有没有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