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电路里面多打的地孔应该咋打哦

楼主(2020-06-10):
想请问一下,电路里面多打的地孔应该咋打哦

网友:
    放VIA孔,最好一排一排的。

网友A:
    目的是什么?加大回路,减少阻抗?屏蔽?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打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什么?加大回路,减少阻抗?屏蔽?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打法。

    他这个电路,感觉就是为了加大回路

网友:
    你这个是啥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