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神我该怎么解决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函数能用来求a、b两个值???非常感谢!

楼主(2020-06-10):
    有一个式子是:
                     y=7+(x-a)/0.06*b
我用myfun = inline('7+( x-a(1). )/0.06*a(2).','a','x');
然后x和y各赋了3个值
最后敲[a_modelled]=nlinfit(x,y,myfun,[0.1 0.1]);
    结果出来个圆括号或方括号不对称或异常。

    想请教大神我该怎么解决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函数能用来求a、b两个值???非常感谢!

网友:
原代码好几个符号不对。
myfun = inline('7+( x-a(1) )./0.06*a(2)','a','x');
    xdata = 1:1:12; ydata = myfun([1/10 1/10],xdata) + rand(size(xdata))/50;
    [a_modelled] = nlinfit(xdata,ydata,myfun,[0.1 0.1])

    a_modelled =
       0.093783619518307   0.100024128112012

楼主:
    谢谢大神,我刚刚把a(1)、a(2)后面的“.”给去掉了,倒是没有出错了。但是也给出a(1)、a(2)的值,明显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