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在波峰前将引脚成型到位与波峰焊接后成型两者相比哪一种更好?

楼主(2020-06-10):
插件在波峰前将引脚成型到位与波峰焊接后成型两者相比哪一种更好?
针对于波峰前将引脚直接成型到位有没有相关的理论知识进行支撑呢?

网友:
波峰后还怎么成型?要成型都是波峰前。你是不是想说是在波前剪脚和波峰后剪脚吧?

网友:
炉后剪脚易导致锡裂,针对这一点IPC有明确的要求(即剪脚后需重新补焊)。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炉前短脚。

网友:
    插件在波峰前将引脚成型到位好,基本上现在都是这样的,炉后剪脚的不多了,引脚太长不良会多一些,场景的锡列和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