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02和NPM设备的用人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10):
各位好:
我司的设备是CM602 (2台高速+1台多功能+juki插件机,生产通孔回流产品,单板件数大概900个件吧
NPM线体一般是D3 (4台) + TT (2台),同类产品,贴片前后各一个人,个人感觉在SMT行业,松下的设备两
边作业的属性,做复杂的产品,一般都是两个贴片吧,
问各位有看到松下设备是一个贴片 人员的么?产与我们差不负责的产品

楼主:
有经验的说说呗

网友:
没有,最少两个人接料

网友A:
4+1的设备(4个NPM,一个TT2).一般二三天转一次机,每次转机就换不超过10种料,操机配的三个人,炉后一个,印刷机一人,还天天说忙不过来。单板800个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的设备(4个NPM,一个TT2).一般二三天转一次机,每次转机就换不超过10种料,操机配的三个人,炉后一个, ...

实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