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 Allegro and OrCAD v17.40.007-2019 HOTFIX

楼主(2020-06-1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KqTtvkEZQv1BfN8A2pMrw
提取码:b9es
最新补丁 包含了破解

网友:
非常感谢,不过百度垃圾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分享。 强烈推荐17.4的朋友更新到这个补丁,这是QIR季度更新包。allegro貌似换了新的QT库,现在右边的小窗口可以随便改变大小了(不像之前有个最小的宽度限制)。对话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在笔记本上显示不全了。allegro的界面也换成了黑色风格。
更新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分享。 强烈推荐17.4的朋友更新到这个补丁,这是QIR季度更新包。allegro貌似换了新的QT库,现 ...

刚发现这个版本的dynamic shape smooth 有问题,执行后就会崩掉,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C:
不补到30以后,还是别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发现这个版本的dynamic shape smooth 有问题,执行后就会崩掉,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

看不到你的截图。
是不是指这里:

是的话,那我的不会有问题。
我之前是17.4 06补丁,直接安装07后,查看3D程序会退出。然后卸载17.04重新安装17.04并直接打07补丁,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补到30以后,还是别用吧

根据我用17.2的经验,即使到了60一样有bug。例如我60遇到的是manual place的时候就有概率程序退出。
所以只能跟着他的补丁不停的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截图。
是不是指这里:

对,就是这里,那我全部卸掉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截图。
是不是指这里:

谢谢!全新安装17.4,然后装QIR1,问题已解!

网友:
    导入网表或DXF,出现程序崩溃。

网友:
    导入网表或DXF,出现程序崩溃。

    导入网表或DXF,出现程序崩溃。

     导入网表或DXF,出现程序崩溃。

网友:
    Allegro17.4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2020-07-30):
感謝分享,百度下載超慢

网友:
    这才多久就更新这么多了

网友(2020-09-26):
    弱弱的问一下,补丁是直接安装的么,还是用来替换的?

网友(2020-12-22):
    請問誰可以在分享一次
    5 r9 m8 w7 {, ^! ~6 ACadence SPB Allegro and OrCAD v17.40.007-2019 HOTFIX

网友:
    為啥無法下載

网友:
    新版本很好用。有没有破解程序?安装程序有了。

网友:
    没有网盘,可不可以发个单独的破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