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SOT233封装的元件SMT之后的附着力标准是多少?

楼主(2020-06-10):
SOT233封装的元件SMT之后的附着力标准是多少?如果贴片之后在需要在元件上点胶,不是就用不管控
附着力了?

网友:
一般红胶工艺才做推拉力测试,你是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如果是做红胶板就要做推力测试,目前没有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