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天线屏蔽地、单板地、外壳接到一起,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2020-06-10):
    4G天线屏蔽地、单板地、外壳接到一起,有什么问题没,比较有疑惑,请论坛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
    logo 导入方法有些不够简单、logo 不够平滑(线条填充而成)、且导入速度比较慢,软件会有些卡顿。

网友:
    楼上的是来蹭威望的,我也来蹭一蹭,板子和外壳接在一起最好加个电容隔开

网友:
    一般是没啥问题的,Faraday Cage ;我的一个客户,上了年龄了,给他设计了个东西,我就把所有的地都接一块了,然后他不满意,然后说他们这么多年的设计都是与金属外壳不连接的,然后我给他讲了一下Faraday Cage,但是他还是不接受,所以设计东西,性能好不好无所谓,要记甲方高兴, 一个电容,5V的电源,我放个35V的电容他不高兴,放个12的也不高兴,就要我放个25的,认为电感的电流和电感值有关系,

网友:
    可以接,不影响

网友:
    有没有,4G天线,设计资料

网友:
    有遇到,主板的GND通过一个高压电容连接于外壳,天线地连接于外壳,天线用的ipx转SMA的延长线,这时泄放存在了些问题,冲击之下把延长线的ipx接口给烧黑了。后面把电容去了,直接短过去。

网友:
    功能估计没有问题。认证时可能出问题,比如绝缘耐压。

网友:
    没问题,大胆的接吧。

网友:
    看各公司的设计准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