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1416 EMIF总线下双FPGA加载设计

楼主(2020-06-10):
基于SRAM结构的FPGA容量大,可重复操作,应用相当广泛;但其结构类似于SRAM,掉电后数据丢失,因此每次上电时都需重新加载。目前实现加载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用专用Cable通过JTAG口进行数据加载,另一种是外挂与该FPGA厂商配套的PROM芯片。前者需要在PC机上运行专用的加载软件,直接下载到FPGA片内,所以掉电数据仍然会丢失,只适用于FPGA调试阶段而不能应用于工业现场的数据加载。后者虽然可以解决数据丢失问题,但这种专用芯片成本较高,供货周期也较长(一般大于2个月),使FPGA产品的开发时间受到很大约束。因此希望找到一种更简便实用的FPGA芯片数据加载方法。根据FPGA芯片加载时序分析,本文提出了采用通过市面上常见的Flash ROM芯片替代专用PROM的方式,通过DSP的外部高速总线进行FPGA加载;既节约了系统成本,也能达到FPGA上电迅速加载的目的;特别适用于在FPGA调试后期,待固化程序的阶段。下面以两片Xilinx公司Virtex-4系列XC4VLX60芯片为例,详细介绍采用TI公司的TMS320C61416 DSP控制FPGA芯片数据加载的软硬件设计

ilinx FPGA配置原理

  Virtex-4系列的FPGA芯片外部配置引脚MODE PIN(M0、M1、M2),有5种配置模式,如表1所列。

  FPGA在Slave SelectMAP方式下,共用了表2所列的15个配置引脚。

1.1 配置流程

  FPGA加载时序如图1所示。各配置信号必须满足其时序关系,否则配置工作无法正常完成。

  图1中,Slave SelelctMAP加载主要包括以下3个步骤:

  ①启动和初始化。FPGA上电正常后,通过PROG_B引脚低脉冲进行FPGA异步复位,使得FPGA内部逻辑清零。其次PROG_B上拉高,停止外部复位,INIT_B引脚会在TPOR时间段内自动产生一个由低到高的跳变,指示FPGA内部初始化完成,可以进行数据下载;同时FPGA在INIT_B的上升沿采样其模式引脚MODE PIN,决定其模式配置。

  ②比特流加载。INIT_B信号变高后,不需要额外的等待时间,Virtex器件就可以立即开始数据的配置。比特流数据在外部CCLK信号上升沿按字节方式置入。该过程包括同步初始化字、器件ID号校验、加载配置数据帧、CRC校验4个部分。

  ③STARTUP启动。在成功校验CRC码位后,比特流命令使得FPGA进入STARTUP状态。它是由8相状态机实现的。中间包括等待DCM锁相、DCI匹配等几个状态,最后FPGA释放外部DONE引脚,对外输出高阻态,由外部上拉高,指示FPGA加载成功。

1.2 文件生成

 ISE生成数据文件主要有3种:BIT文件,由二进制格式进行表征逻辑设计,包括文件头和配置数据,主要用于JTAG下载电缆模式;MCS文件,为外部PROM烧写生成的下载文件,ASCII码,与前者不同的是它含有在PROM中的数据地址和校验值;BIN文件格式,由二进制表示,完全由配置数据组成,不需要作其他的提取和进制转换,只是配置前的Byte-Swapped是在cpld中实现的。本设计采用的是BIN文件格式。

2 硬件实现

  系统采用2片Xilinx Virtex-4系列的600万门的FPGA XC4VLX60。主mcu是TI公司高性能定点处理器TMS320C6416,对外有2个EMIF总线接口,分别是64位宽EMIFA和16位宽EMIFB。EMIFB上挂有8位8MB的Flash和16位CPLD:Flash做2片FPGA的BIN文件保存,之前由仿真器烧写;CPLD用于2片FPGA地址译码和DSP与FPGA配置部分的逻辑接口。整个数据流程是在DSP上电启动后,Bootloader自行引导用户程序运行。该程序负责由EMIFB总线搬移Flash空间中BIN文件,通过CPLD分别对2片FPGA进行配置加载。

3 软件设计

  软件包括3部分:引导Bootloader代码,加载FPGA用户程序以及接口部分的CPLD Verilog代码。

3.1 DSP Bootloader

  本系统中目标板处于FPGA调试后期,需要固化其加载程序。整板上电后,要求脱离仿真器自行加载FPGA,因此这里采用DSP的EMIF BooT方式。它是由DSP上电复位后,以默认ROM时序通过EDMA自行搬移BCE1的ROM空间前1 KB内容到片内,在其0x0地址开始运行。

  一般由C编写的程序代码长度都远大于1 KB,如果只是纯粹由DSP搬移Flash前1 KB空间,这样便会丢失数据,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这里采用由汇编语言写的一个两次搬移的Bootloader程序,来引导较大的用户程序。使用汇编语言是因为其代码效率高,代码长度短(本系统中只有256字节)。两次搬移是因为第一次DSP自行搬移后的Bootloader会占用片内的0x0地址前1 KB空间,与下一步的用户程序0x0地址拷贝冲突(中断向量表必须放在0x0地址,否则会丢失中断跳转的绝对地址),且运行中的Bootloader不能覆盖自身。所以把拷贝用户程序的那部分代码放在片内较底端运行,腾出了用户空间的0x0地址。最后整体拷贝结束后,Bootloader再跳转到用户程序入口地址c_int00运行。

3.2 用户程序和CPLD程序

  本系统中2片FPGA加载的原理一样。为避免繁琐,这里以1片FPGA_A为例来作介绍。

  CPLD在系统中负责2项工作。

  ①映射DSP端Flash分页寄存器:控制Flash的高3位地址线,分8页,每页1 MB空间。

  ②映射DSP端2片FPGA的加载寄存器:

  a.配置寄存器FpgaA(B)_config_Reg[8:O]。负责配置数据和时钟,高8位为Byte-Swapped前的数据位,输出到配置引脚时进行字节交换,最低位为CCLK位。

  b.控制寄存器FpgaA(B)_Prog_Reg[2:O]。负责外部控制引脚,分别为CS_B、RDWR_B和PROG_B。

  c.状态寄存器FpgaA(B)_State_Reg[2:0]。负责回读配置中的握手信号,分别为BUSY、DONE和INIT_B。

  由Bootloader引导的用户程序由C语言开发,在CCS下调试通过。它主要实现Flash翻页,把之前烧写在Flash中的BIN文件,通过上述CPLD中3个加载寄存器对FPGA进行上电配置。具体流程如图3所示。

  当前FPGA配置时钟CCLK是在用户程序中通过DSP写命令产生的,即写FpgaA(B)_Config_Reg的CCLK位高低电平;同时8位配置数据也连续写2次,由CPLD锁存到FPGA总线上,便能充分保证图1中该有效数据在CCLK上升沿上被锁。

  以下是CPLD中动态加载部分的Verilog代码:

  //FPGA控制寄存器(DSP只写)

结语

  该系统已成功用于某公司一款软件无线电平台中,通过反复软硬件调试,现已投放市场。此外,由于该系统中的DSP芯片TMS320C6416自带PCI桥,因此该平台设计有与主机通信的CPCI接口,支持32位的PCI总线带宽,最大数据吞吐率能达到133 MB/s。所以,此平台不仅可以实现上述提到的上电Flash自行加载FPGA的目的,还可在其配置完以后通过主机端对FPGA实现动态加载,充分满足了软件无线电中可重构化、实时灵活的指导思想。

网友:
根据FPGA芯片加载时序分析,本文提出了采用通过市面上常见的Flash ROM芯片替代专用PROM的方式,通过DSP的外部高速总线进行FPGA加载;既节约了系统成本,也能达到FPGA上电迅速加载的目的;特别适用于在FPGA调试后期,待固化程序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