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流&電壓測量

楼主(2020-06-11):
请大家推荐电压和电流检测芯片或电路。待测信号:
电压:0~5V;
电流:0~150mA、0~50uA。

网友A:
电压可以用AD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可以用AD采样

有具体的芯片或者电路参考吗

网友:
    先看看吧.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01156A_C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