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给铜箔重新设置网络了

楼主(2020-06-11):
各位大侠,请问为什么不能给铜箔重新设置网络了,网络那边都是灰色的,不能选择

网友A:
敷铜,然后PO,再选形状,就可以设置网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敷铜,然后PO,再选形状,就可以设置网络了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