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连接正确吗?

楼主(2020-06-11):
使用了6n137合器,请问这么连接正确吗?USB隔离 USB转TTL 光耦隔离图画对了吗?

网友:
这个有问题吧,USB是双向数据,图里只是USB向TTL的单向传输,TTL无法向USB传送数据。 USB与TTL使用同一个地,这样起不到隔离作用,估计只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

网友:
看下国产那个CH315x

网友:
    有一種器件叫 USB Isolator, 不過通常只支援到 Full Speed 12MHz。

https://www.analog.com/en/parametricsearch/11032#/

网友:
    你隔离啥呢?USB和340芯片划到一块,把串口隔离开不就成了吗?咋死脑筋呢,山过不来你还不能往山那边走吗?做防爆认证的时候,电路板参数不符合的时候可以用符合的箱子把电路包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