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楼主(2020-06-11):
    请教大神一个问题,这幅图是我用SCMS提取的中心线,其中红色的点为原图像像素点(坐标为int),绿色的为提取的中心线(坐标为double)。但是现在无法将中心线赋值到原图像像素,强制转化为int的话原图结果为该中心线对应的外接矩形,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下图,左图中,绿色线段提取的中心线(其坐标为double)类型,红色点为原始目标像素点(坐标为int类型);右图为使用floor将double转化为int坐标的显示结果,其结果为中心线的外接矩形。

网友:
    你这些中心点不一定就在像素点上,所以找出哪些中心点是在像素点上的呗,直接利用for循环结合if找出哪些中心点的xy均是整数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你,我已经解决了。中心点基本上都没有在像素上,因此我设定了阈值,然后若某像素在阈值范围内存在中心点,即对该像素设定为中心线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