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生成封装问题

楼主(2020-06-11):
我用UltraLibrarian软件配合AD09生成元器件的封装,生成完成后,封装和原理图都有,可是一旦保存关闭该生成的封装库,要么是原理图没了,要么是封装没了,变成空的了,先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封装不是做的,是用软件生成的,刚生成时,在AD里能看到,保存后找到原文件,就是空的 更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