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请教大神一般需要给板厂提供哪几个文件?

楼主(2020-06-11):
刚入行,请教大神一般需要给板厂提供哪几个文件?

mentor除了geber文件本身(后缀是gdo和ncd的文件)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提供其他参数文件呢?

网友:
不需要吧

网友:
我一般出的是odb++然后倒入到cam350中,把cam350的文件给板厂,出odb++就不用设置哪些gerber对应哪些层,方便很多,ee2007的Gerber必须用cam350 10以上的版本才能打开,很多板厂还在用9.5以下的版本,有些麻烦,最好发cam文件,用cam350 10可以转成9.0以下的版本。

网友:
制版要求:例如板厚  铜厚之类的,还有一些特殊工艺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