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直接进AOI对测试有什么影响?对设备有没有影响?

楼主(2020-06-11):
板子从炉子里面出来温度很高,估计有七八十度,请教大神,如果直接进AOI对测试有什么影响?对设备有没有影响?感谢!  E7 v# J3 K7 e: D! P

网友:
厂里高温主要对aoi三色灯有点影响,但不是很大,需要长期验证,可以在炉后加个接驳台,接驳台轨道上加离子风机.

网友:
    如果是3D AOI的话,因为板的涨缩,会对0201等小器件的判断误报加多。

网友:
    缩短皮带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