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编辑程序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06-11):
如今,led行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离开贴片机。贴片机的主要任务是准确地把各种元器件贴装到PCB板上,由计算机及视觉系统进行控制。贴片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真空吸嘴从送料器中拾取元件,由识别装置进行元件形状尺寸的较准,然后按照程序中设置的位置座标贴装元件,因此,贴片机的整个贴装过程是由计算机控制相对应的程序来完成的。那么你知道贴片机主要程序包括有什么吗?

  贴片机主要程序包括有以下方面:

        1、元件的位置坐标程序(NC程序)

        2、元件的外形尺寸形状程序(PARTS程序,SUPPLY程序)

        3、元器件在贴片机上的排列顺序(ARRAY程序)

        4、基板识别方式(MARK程序)

        5、PCB板的外形坐标尺寸及定位方式(BOARD程序)

        程序编辑注意事项:

        1、贴片机在进行编辑程序前,先应要对系统参数(System configuration)进行检查和确认。系统参数主要包括机械参数、操作参数、吸嘴参数、识别参数,般情况下系统参数在出厂时已调好,不要轻易改变,但是有些参数与NC程序有关系要值得注意。

        2、操作数据中的数据类型(对座标ABS,相对座标INC)应与NC程序中的数据类型致。而且,操作数据中部品禁止贴装功能(PART SKIP)应与NC程序相对应。

        3、对于细间距的IC,在编程中如果PCB板上有器件标号(LOCAL)由器件标号确定X-Y坐标,可精确IC的贴装位置。

网友:
先应要对系统参数(System configuration)进行检查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