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标显示框中多了一个level项?

楼主(2020-06-11):
利用ezplot求解一个隐函数的曲线,然后在打印出来的图上使用光标功能,发现光标无法只在曲线上,而是可以在图上任意位置定位,代码如下:
a =(2*1500*9*0.8*10^6/20)/(1500*9*13888.2*4.0626/60);
k = 1;
syms x y;
f = @(x,y)sqrt(35-y) + (a*k*x.^2)/4 - sqrt(35);
h = ezplot(f,[0,0.8],[0, 50]);
set(h,'linestyle','-','color','b');
grid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像平时一样,使用光标时,光标的移动范围被固定在曲线上?此外,为什么光标显示框中多了一个level项?

网友:
因为ezplot函数相当于做一个二元函数 z = F(x,y)然后对z绘制z==0的那一条等高线
结合一下contour函数就很明显了,海拔为零的那条等高线与ezplot函数绘制的曲线是重合的
因为曲面z上还有其他海拔的点,因此鼠标在曲线外(但实际上在曲面上)时,就可能显示曲面在该点的海拔z。

网友:
想要鼠标被限定在曲线上,只能对曲线方程求解得到 y = G(x)这样的显式后用plot等函数绘制,即第二张图中的绿色曲线,但这种求解有可能因两侧平方开方等操作而增失根(即比原始曲线多一截或少一截),而且很多曲线方程求解显式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