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imulink中想根据输入的数字,输出两个不一样的波形 ,该怎么办?

楼主(2020-06-11):
在simulink中想根据输入的数字,输出两个不一样的波形 ,该怎么办?就像look up table一样,比如我输入的数字是0,我希望两个端口分别输出0和0,而我输入数字是1,两个输出端口分别是0和1这样, simulink有已经写好的block可以用吗, 求教

网友A:
有选择器,多路选择器,根据某一个端口的输入,选择其他两个端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选择器,多路选择器,根据某一个端口的输入,选择其他两个端口输出

谢谢大佬,我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