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CAM350K 中什么是ACID TRAP 和COPPER SLIVERS?

楼主(2020-06-11):
    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CAM350K 中什么是ACID TRAP 和COPPER SLIVERS?

网友A:
    ACID TRAP 它是查板子上铜泊中有无小的未填充,可以自动修复(Fix Acid Traps).COPPER SLIVERS 是查铜泊中的小狭条空洞,因为它们的面积可能比较大,但是间距太小,Acid traps 无法查

网友:
    我也不太了解,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D TRAP 它是查板子上铜泊中有无小的未填充,可以自动修复(Fix Acid Traps).COPPER SLIVERS 是查铜泊 ...

    好详细的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