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5V,3.3V的电源线一般用多大的线宽?

楼主(2020-06-11):
    12V,5V,3.3V的电源线一般用多大的线宽?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电流有多大吧!

楼主:
    板子的整个电流应该500m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的整个电流应该500mA左右吧

以1oz铜厚为例理论上20mil就可以走500ma,但是上电时瞬间电流通常都会比较大,所以建议至少保证60mil的设计余量确保不烧板,如果空间紧张也建议至少保证40mil的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