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更新铜皮后不显示了呢?只有铜皮的外框

楼主(2020-06-11):
    为啥AD更新铜皮后不显示了呢?只有铜皮的外框

网友:
    更新铜皮的时候,会有对话框弹出,让你选要不要接受,你要选接受,要不然就变成外框了

网友:
    重新刷新一下就好了!这样是为了提示你铺铜已经变更,避免出错

网友:
    修改后需要重新铺铜,或者在设置内打开修改后自动重新铺铜

网友:
    网络是不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