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DMI 4层和2层 PCB请教

楼主(2020-06-11):
一个显示器的主板HDMI 频点的问题
请教,在相同的测试电脑,相同的HDMI线材,相同的HDMI A TYPE SMT接头情况下,

4层板测试很好,而且不用屏蔽,不需要HDMI A TYPE SMT 的铁头接地。
2层板加了屏蔽罩,加了HDMI A TYPE SMT铁头接铁盘,测得就不好。

请问,只是因为4层板有第二层的地作为参考回路,作为阻抗配备的原因吗?
那么2层板我在HDMI4组差分左右2边都铺上地的效果,为什么就没这样好的效果呢?

网友A:
2层板本身没有地平面回流,本身辐射就很大,左右铺地跟多一层地平面差太多。建议你参加巢课直播,从你的情况看,基础知识你都没有掌握。另外,要对比的时候,是其他条件都一样来对比不同的地方,比如你这个,线缆插座都应该一样来比较

网友B:
HDMI有4组差分对,请问你2层板差分线有做阻抗匹配了吗?

网友C:
    有些成本是无法省掉的,只能从东边搬到西边啦  哈哈哈

网友D:
    建议使用四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有4组差分对,请问你2层板差分线有做阻抗匹配了吗?

谢谢
    1: 阻抗匹配已经有做的, POLAR 软件算完, PCB厂家也有做测试报告
2: 4组差分都有用地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成本是无法省掉的,只能从东边搬到西边啦  哈哈哈

主板锁付在液晶面板上,4层&隔离铁罩都不能用!
    我只是在想2层板如何操作可以更接近于4层板的地层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层板本身没有地平面回流,本身辐射就很大,左右铺地跟多一层地平面差太多。建议你参加巢课直播,从你的情 ...

这些理论的知道1-2
    成本原因,所以在思考一个方向: 如何2层基础上怎么做到更更更加的接近于4层板的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四层板

谢谢,就是成本考虑,有些简单功能的案子,成本原因不允许使用4层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锁付在液晶面板上,4层&隔离铁罩都不能用!
我只是在想2层板如何操作可以更接近于4层板的地层 ...

那好,那您拿出诚意来呀....你说的四层、两层,这个我们知道,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你是如何设计的,如果没有其它信息,您让大家如何给您出主意或者分析呢?
也许PCB可以优化,也许电路可以优化,也许电缆搭接位置可以优化,但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基于事实,而不是理论啦

网友:
    请问下你的2层板差分100控制出来的线宽是多少呢,布线可以布出来吗?

网友:
    高速下的确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
    元件布局是怎样布局的?如果成本考虑,你看下元件单面是否能够完成,把高速敏感线错开走,同时左右和下方有地平面,以及过孔做好缝合尝试一下

网友:
    地平面的问题很重要!很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