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卡死

楼主(2020-06-11):
    前情提要:装有16.6和17.2双系统的电脑,长期以来工作都正常

    主要内容:
1、保存操作---使用鼠标点击PCB图标进行保存,正常;使用键盘保存,卡死。死是那种一动不动的死,不会闪退,植物人一样的属性~~
    2、添加焊盘---在PCB封装制作界面,Layout---Pins,选择padstack项,进入Select a padstack界面。使用鼠标滑动选取任意焊盘,正常;使用键盘敲任意字符,卡死,现象同上,植物人反应~~                                                                                                    3、打补丁、重装软件、DB Check...,医治无效。

本台短讯:16.6和17.2现象一致

    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看

    是微軟win10的2004版本修改了中文輸入的格式, 改回舊的就好.

网友A:
    换个env文件试试看。另外安装两个版本的软件不叫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env文件试试看。另外安装两个版本的软件不叫双系统。

    换过ENV,没用 换过不同的PCB文件,没用
换过键盘,没用

哈哈,双版本,口误口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过ENV,没用 换过不同的PCB文件,没用
    换过键盘,没用

    无助了就只能换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助了就只能换系统了?

事实证明Windows10使用2004版本号Allegro会卡死...引以为戒,大家也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Windows10使用2004版本号Allegro会卡死...引以为戒,大家也注意~

从我安装过的电脑系统来说,Win10系统对Allegro的兼容性没有WIN7的好,特别是Thankpad电脑的WIN10系统,遇到过好几个人WIN10安装后打开allegro都要卡半天的,后来全都换成WIN7系统了,就都没问题了

网友B(2020-09-15):
    不断尝试下发现个有用的方法:输入法中将微软输入法切换回上一个版本即可,我试了下有用,各位可以试试看!!

    正解...........2004新輸入法卡死很多軟體, 不只ALLEG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env文件试试看。另外安装两个版本的软件不叫双系统。

我的也出现了,是win10补丁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断尝试下发现个有用的方法:输入法中将微软输入法切换回上一个版本即可,我试了下有用,各位可以试试看! ...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断尝试下发现个有用的方法:输入法中将微软输入法切换回上一个版本即可,我试了下有用,各位可以试试看! ...

操作方法:右键桌面输入法-->设置-->出现微软拼音输入法设置窗口-->点击常规-->

网友:
    我剛換win10系統的時候也出現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安裝的win10系統的輸入法預設是中文,進到Allegro 時只有按到任何鍵就會卡死。只要把預設改成英文鍵盤就好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哥的解答,直接换输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18):
    奇怪,输入法会影响?

网友D:
    输入法也会影响到allegro的速度,想像不到,之前一直用破解的allegro,速度飞快。最近两年使用了正版,速度秒变蜗牛,而且bug不断。的确无奈~

网友:
    哈哈 ,,我的也是输入法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仅仅是allegro,2004版自带中文输入法也与PADS冲突,中文输入法状态下,打开文件之后,无法进行任何操作,直接定格了。

网友:
    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只要是PADSTACK REPLACE 就转圈圈或者自动关闭

网友(2020-12-02):
    微软带有补丁的开关,今天搞3个小时,气死人啊

网友:
    ALLEGRO卡死的确跟新WIN10输入法有关,被搞了一个下午,系统也重新了!可恶的输入法!

网友(2021-01-11):
    把win10自带输入法删除,使用其他输入法就行

网友:
    别用微软自带的输入法就行。

网友:
    切换输入法版本有效,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方法:右键桌面输入法-->设置-->出现微软拼音输入法设置窗口-->点击常规-->

    亲试,有效。害我重装了好几次软件。

网友(2021-03-08):
    这个怎么解决,我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建不了封装

网友:
    感謝學習到了~~這個問題困擾已久~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法也会影响到allegro的速度,想像不到,之前一直用破解的allegro,速度飞快。最近两年使用了正版,速度秒变蜗牛,而且bug不断。的确无奈~

牛掰

网友:
    亲测有效,厉害了

网友(2021-04-15):
    是微軟win10的2004版本修改了中文輸入的格式, 改回舊的就好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B:
    操作方法:右键桌面输入法-->设置-->出现微软拼音输入法设置窗口-->点击常规-->

    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方法:右键桌面输入法-->设置-->出现微软拼音输入法设置窗口-->点击常规-->

怎么操作:)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B:
操作方法:右键桌面输入法-->设置-->出现微软拼音输入法设置窗口-->点击常规-->

    怎么搞的?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干掉微软拼音输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个env文件试试看。另外安装两个版本的软件不叫双系统。

    大神  我的allegro打开就报错  license的问题 能否帮忙看下如何解决  等级太低无法发你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  我的allegro打开就报错  license的问题 能否帮忙看下如何解决  等级太低无法发你私信

license没破解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