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POE 的EMC 处理

楼主(2020-06-11):
封装是RJ45的POE,芯片用的是SI3402C,静电一直不过,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如图

网友:
    多少伏过不了,想要过多少伏

网友:
    多少V不过,具体是什么现象?

网友A:
    如果您能够提供以下信息,我试着来帮您一起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有比较好的办法解决不?
    1. 请描述一下静电测试不过是接触还是非接触,测试量级以及最好有您测试时的照片(外壳是长得什么样子呀),以及不过时表现的现象是什么?
    2. 芯片用的是这个芯片,但芯片的电路是怎样的呢?
 3. 建议采用一个案例书写的方式来描述吧?
    1)设备长什么样,测试点在设备什么位置?测试故障时的表现是什么?
    2)原理图部分内容
    3)到底是POE芯片还是系统本身就有问题?您是如何判定的?
    ..... 否则,我也爱莫能助啦....这个问题是坛主亲自邀请我来协助一下啦

网友:
    摊主可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能够提供以下信息,我试着来帮您一起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有比较好的办法解决不?
    1. 请描述 ...

    1.接触±6kV静电枪放电测试,测试点在RJ45网口金属四周,外壳为普通黑色塑料外壳,无金属部分,失效现象为死机 1)电源指示灯正常;2)网络断开;3)无法通过复位按钮重启复位;

    非常感谢!!!

楼主:
    RE: POE 的EMC 处理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能够提供以下信息,我试着来帮您一起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有比较好的办法解决不?
 1. 请描述 ...

网友A:
    不妨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神,第一点USB打接触也会出现重启,其他的我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第一点USB打接触也会出现重启,其他的我再试试。

不谢!请在验证好反馈一下,然后看看如何优化设计....我想还是回流处理的问题。
    很多设计,不管是接地、还是干扰、还是信号质量等,其实也可以从回流的角度入手;也可以从接地、或者信号质量入手,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它们并不是矛盾的;
    从本质上看它们一定是可以归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谢!请在验证好反馈一下,然后看看如何优化设计....我想还是回流处理的问题。
很多设计,不管是接地、 ...

按你的方法,在四条信号线上加上了磁珠,电容,TVS,+-6000,+6000偶尔会重启,不会死机。非常感谢大神!!不过要全部放上元件的话,板子空间不够,只能有选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在四条信号线上加上了磁珠,电容,TVS,+-6000,+6000偶尔会重启,不会死机。非常感谢大神!! ...

全部验证一下,你自己自然有了答案!

网友:
    看一下有无复位信号是否受到干扰,电路只有一部分,你做这个电路没有做防护,还有释放到哪里去了,接地只用了电容桥接,另一个大电阻很高。你割地的原因应当是让ESD泄放到这个PGND上,PGND导走ESD,却看不到结构怎么做的

网友(2020-07-13):
引用 网友A:
全部验证一下,你自己自然有了答案!

我司有生产ESD TVS  SOD323 DFN1006系列低容的,可以用于网络通信端口过压保护。 常州鼎先电子有限公司
13775299578邢思前
专业生产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 TVS ESD Array

DLLC03CI_Rev. 1_Sep, 2019.pdf

网友(2020-08-25):
外部热拔插线,建议都加上静电防护,那个电源也需要做一下隔离。

网友:
未看到螺丝孔接机箱地处理,为啥RJ45要做阻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