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6/9射频PA实验室直播问题答复

楼主(2020-06-11):
1  频谱仪或者网分能承受直流吗?
一般都不能承受直流,有的型号可以,比如有的矢网端口上标有直流电压36V等,不过都不建议让直流进入仪表端口,培养习惯很重要!
宽带PA设计是按照厂家的S2P文件匹配成输出姆就行了嘛?
宽带匹配设计有宽带匹配的设计方法,电巢APP上有宽带匹配设计的视频课程。宽带匹配的关键是匹配电路的Q值要低。匹配到50欧是一种常规做法,便于测试。
2 仿真怎么跟实测匹配拟合?
仿真与实测的匹配拟合,就是实际调测时根据测试结果,修正偏差,比如S11没达到仿真结果,和仿真一样,调测只是在实际电路板上对实际元件(电容或电感、微带等)进行调整。
A和PA之间一般会做匹配嘛?
如果各自已匹配到50欧,也可以不用再匹配,与具体各自的匹配状态有关。
现在这个板子达到了器件手册指标吗?怎么判断现在这个设计是可以,指标误差多少可以判定设计是合格的?

4 这个板子的PA器件,其手册中没有2.4GHz这个频段的指标。判断设计是否合格,一是与仿真结果对比,还有就是与器件手册其它频段对比,误差量可参考手册中不同频段的指标变化,符合变化趋势又满足自己的系统需求即可。
5 亮铜处理会影响阻抗吗?会不会导致输出指标偏低?
单纯比较有无绿油,微带的会有一些细微变化,但调匹配是在确定的一种工艺条件下,在确定的某一工艺条件下,匹配状态都可以调好,不会因亮铜而导致指标偏低。
6 P-1的参考点怎么选?

P-1点与增益相关,只有确定某一增益条件下,再说P-1。对PA来说,如果可以获得等增益圆、等功率圆和等效率圆更好,选择阻抗点,需要结合增益、功率和效率综合考虑确定。

网友:
宽带匹配的关键是匹配电路的Q值要低

网友:
    纠正一下:第三个问题是,“TC和PA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