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ICStart测不出锡炉的炉温曲线是怎么一回事吗?

楼主(2020-06-11):
使用KICStart测不出锡炉的炉温曲线是怎么一回事吗?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有没有选择波峰焊测试,如果选择回流焊是测试不出来的。针对回流焊、波峰焊、红胶的不同工艺,选项里面有三个启动触发温度,是根据不同特性工艺定的

网友:
发现问题可以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