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星型接地

楼主(2020-06-11):
“星型”接地的理论基础是电路中总有一个点是所有电压的参考点,称为“星型接地”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更好地加以理解—多条导线从一个共同接地点呈辐射状扩展,类似一颗星。星型点并不一定在外表上类似一颗星—它可能是接地层上的一个点—但星型接地系统上的一个关键特性是:所有电压都是相对于接地网上的某个特定点测量的,而不是相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地”(无论我们在何处放置探头)
  虽然在理论上非常合理,但星型接地原理却很难在实际中实施。举例来说,如果系统采用星型接地设计,而且绘制的所有信号路径都能使信号间的干扰最小并可尽量避免高阻抗信号或接地路径的影响,实施问题便随之而来。在电路图中加入电源时,电源就会增加不良的接地路径,或者流入现有接地路径的电源电流相当大和/或具有高噪声,从而破坏信号传输。为电路的不同部分单独提供电源(因而具有单独的接地回路)通常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例如,在混合信号应用中,通常要将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同时将在星型点处相连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
    星型接地在Layout中不太实用吧

网友:
    有的场景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