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更新补丁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11):
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谢谢大佬

楼主(2021-10-20):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忘记了怎么弄的了,好像是重装了

网友(2022-02-04):
    把环境变量里path的内容里面关于allegro的,往前移就可以了。原因分析应该是系统存在和allegro自带相同名字的dll文件。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path里没有相关的candence的东西呢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path里没有相关的candence的东西呢

    没有就说明安装过程有问题呗。自己新增一个试试。

网友C:
    我新增了关于allegro的环境变量 移到最上面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新增了关于allegro的环境变量 移到最上面也不行啊

    那可能就是破解失败了。关闭杀毒软件,用管理员程序运行破解软件重新破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