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计算机串口控制LED灯的开关

楼主(2020-06-11):
如何不经过单片机,直接通过计算机RS232 串口控制4个LED灯的开关,并检测LED的状态, ,试了用流控制,接光耦来控制,发现IO不够用,求推荐一款芯片

网友:
方法一
I2C 或 SPI 的 I/O Expander 較普及,UART 介面的 I/O Expander 也不是沒有、只是較少,不然就用小  MCU 或 PIC 自己寫一顆!

网友:
方法二
如果你的 UART 有 DTRRTS,可以拿來當 GPIO,然後模擬 I2C 接 I2C I/O Exp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