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形窗口的title怎样设置?

楼主(2020-06-12):
    请问图形窗口的title怎样设置?

用了subplot函数画图并且每个小的窗口也加了title时,但是要对整个大的图形窗口加title,咋整呢?
    如下面的图,我要在整个大图加个title,用title命令不行了。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title是针对坐标轴加的,如果针对大图也就是figure加的话会报错。建议使用gtex等t来添加大图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