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连接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6-12):
    FPC插座,额定电流是0.5A.AC.DC,耐温是-20℃到+85℃,耐压是500VAC/分,接触阻抗是≤0.02Ω。额定电压(MAX):50VDC/AC(rms)。有良好的耐高温特性,环保,易焊接,传导性能强。一般包含间距0.3mm、0.5mm、1.0mm、1.25mm、1.27mm、2.5mm间距连接器,(FPC排插),板对板0.5mm、0.8mm间距连接器,,以及条形连接器等系列。产品广泛用于:VCD、DVD、MP3、MP4、数码相机、手机、读卡机、打印机、功放音响、液晶电视、汽车音响、车载系统等领域及电脑周边设备。

    fpc连接器使用注意事项:
    ● 关于在FPC连接器的锁盖打开时,在操作打开锁盖的操作力度不要过大,否者一来容易造成锁盖变形以及破损。二来用力过度会导致在锁盖压住连接器进行打开,那么有可能会造成连接器的端子变形或者是折断的问题。
    ● 由于FPC连接器一般都是由多芯针脚组成,对于在接插连接器上要尽量避免连接器的摇动或者是震晃,否者会造成FPC连接器的接插连接位置偏移没有完全对插上,从而会导致影响连接器的使用。
    ● 在FPC连接器的使用过程当中,其连接的排线不要随意去乱拔以及乱扯的现象,否者会导致FPC连接器的使用上造成一些数据异常或者是丢失的问题情况。

    ● FPC连接器不要倾斜插入,避免连接器的针脚之间接插没有完全到位连接。应当要让FPC连接器的针脚以直角进行缓慢插入。
    ● 若是FPC连接器的引脚端针直接存在折断或者是弯曲的情况,为了防止安全隐患的问题,不要应用到使用当中,应当马上要选择更换掉,否者会造成连接器的线路之间的传输不良,从而引发一些短路的现象,严重的话有可能会直接烧毁连接器。
    ● 焊接FPC连接器的时候,其要注意焊盘操作回流焊当中的焊锡不宜添加太多,否者会连接器的端子焊不稳或是造成虚焊的现象。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