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金属化孔镀层缺陷原因及相应对策

楼主(2020-06-12):
金属化孔质量与多层板质量及可靠性息息相关。金属化孔起着多层印制线路电气互连的作用。孔壁镀铜层质量是印制板质量的核心,不仅要求镀层有合适的厚度、均匀性和延展性,而且要求镀层在288℃热冲击10秒不能产生断裂。因为孔壁镀铜层热冲击断裂是一种致命的缺陷,它将造成内层线路间和内层与外层线路之间断路;轻者影响线路断续导电,重者引起多层板报废。
  目前,印制板生产中经常出现的金属化孔镀层缺陷主要有:金属化孔内镀铜层空洞、瘤状物、孔内镀层薄、粉红圈以及多层板孔壁与内层铜环连接不良等。这些缺陷的绝大多数将导致产品报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交货期。
  2 金属化孔镀层主要缺陷的产生原因及相应对策
  我们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多层印制板的制造工艺过程。
  下料 制板 蚀刻 黑化 层压
  钻孔 去沾污及凹蚀处理 孔金属化
  全板电镀 制板 图形电镀 脱膜
  蚀刻 丝印阻焊 热风整平 丝印字符
  本文将从钻孔工序、孔壁去树脂沾污及凹蚀处理工序、电镀及多层板层压工序等几个方面,分析金属化孔镀层的主要缺陷及产生原因,阐述如何优化工艺参数,进行严格的工艺及生产管理,以保证孔化质量。
  2.1 钻孔工序
  大多数镀层空洞部位都伴随出现钻孔质量差引起的孔壁缺陷,如孔口毛刺、孔壁粗糙、基材凹坑及环氧树脂腻污等。由此造成孔壁镀铜层空洞,孔壁基材与镀层分离或镀层不平整。下面,将对孔壁缺陷的成因及所采取的措施进行阐述:
  2.1.1 孔口毛刺的产生及去除
  无论是采用手工钻还是数控钻,也无论是采用何种钻头和钻孔工艺参数,覆铜箔板在其钻孔过程中,产生毛刺总是不可避免的。孔口毛刺对于金属化孔质量的影响历来不被人们所重视,但对于高可靠性印制板的金属化孔质量来讲,它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首先,孔口毛刺会改变孔径尺寸,导致孔径入口处尺寸变小,影响元器件的插入。其次,凸起或凹陷进入孔内的铜箔毛刺,将影响孔金属化过程中电镀时的电力线分布,导致孔口镀层厚度偏薄和应力集中,从而使成品印制板的孔口镀铜层在受到热冲击时,极易因基板热膨胀所引起的轴向拉伸应力造成断裂现象。
  传统的去毛刺方法是用200(400号水砂纸仔细的打磨。后来发展到用碳化硅磨料的尼龙刷机械抛刷。但随着印制板技术的不断发展,9(18微米超薄型铜箔的推广应用,使印制板加工过程中的去毛刺技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报道,国外己开始采用液体喷砂研磨法来去除孔口毛刺。
  一般来说,对于去铜箔厚度在18微米以上的覆铜箔层压板孔口毛刺,采用机械抛刷法是十分有效的,只是操作时,必须严格控制好刷辘中碳化硅磨料的粒度和刷板压力,以免压力过大和磨料太粗使孔口显露基材。用于去毛刺的尼龙刷辘中,碳化硅磨料的粒度一般为320(380#。
  现代的双面去毛刺机共有四个刷辘,上下各半,能一次性将覆铜箔板两面的孔口毛刺同时去除干净。在去除同样一面的孔口毛刺时,两个刷辘的转动方向是相反的。一个沿顺时针方向转动,一个沿反时针方向转动,加上每个刷辘的轴向摆动,使孔口毛刺受到沿板面各个方向上刷板力的均匀作用,从而被彻底地除去。去毛刺机必须配备高压喷射式水冲洗段。
  液体喷砂研磨法,是利用一台专用设备,将碳化硅磨料借助于水的喷射力喷射在板面上,从而达到去毛刺的目的。
  2.1.2 孔壁粗糙、基材凹坑对镀层质量的影响
  在化学镀铜体系良好的状态下,钻孔质量差的孔壁容易产生镀铜层空洞。
  因为在孔壁光滑的表面上,容易获得连续的化学镀铜层,而在粗糙的钻孔孔壁上,由于化学镀铜的连续性较差,容易产生针孔;尤其是当孔壁有钻孔产生的凹坑时,即使化学镀层很完整,但是在随后的电镀铜时,因为有电镀层折叠现象,电镀铜层也不易均匀一致,在钻孔凹坑处,容易存在镀层薄,甚至镀不上铜而产生镀层空洞。
  2.1.3 环氧树脂腻污的成因
  我们知道,印制板钻孔是一个很复杂的加工过程,基板在钻头切削刃机械力,包括剪切、挤压、扯裂、摩擦力的作用下,产生弹性变形、塑性变形与基材断裂、分离形成孔。
  其中,很大部分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特别是在高速切削的情况下,产生大量热能,温度陡然升高。钻孔时,钻头温度在200℃以上。印制板基材中所含树脂的玻璃化温度与之相比要低得多。软化了的树脂被钻头牵动,腻在被切削孔壁的铜箔断面上,形成腻污。
  清除腻污较困难,而且一旦在铜箔断面上有一定量的腻污,会降低甚至破坏多层板的互连性。
  2.1.4 避免钻孔缺陷产生,提高钻孔质量的途径
  孔口毛刺、孔壁粗糙、基材凹坑及环氧树脂腻污等缺陷,可通过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艺、质量控制,得以去除或削弱,从而达到提高钻孔质量的目的。
  2.1.4.1 钻头的质量控制
  钻头本身的质量,对钻孔的质量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要求碳化钨合金材料的粒度必须非常细微,应达到亚微级。碳化钨合金无疏孔能耐磨,钻柄与切削刃部分的直径公差,均在0(0.005mm范围内,整个钻部、钻尖及柄部同心度公差在0.005mm以内,钻头的几何外形无缺损,即在40倍放大镜下观察,应无破口。
  一只好的钻头还应该具备另外一个特性,即对称性。钻头的两面在尺寸和形状上必须相同。对称性差会产生磨损钻头刃。为了保证钻头质量,必须对供货厂家严格选择,应从质量信得过的钻头生产厂家进货。并对钻头进货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准用于生产。
  2. 1.4.2 钻头的形状选择
  钻头的主要形状,一般分为普通型及锥斜型、铲型和特殊型,对于小孔特别是多层板小孔,最好采用后三种,后三种的特点是刃带的长度比较短,一般为0.5mm左右,它们可以明显减少钻孔的发热量,减少沾污。
  2. 1.4.3 钻头排沟槽的长度
  钻头排沟槽的长度,对排屑是否顺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排屑的沟槽太短,钻屑无法顺利排山,钻孔的阻力增大,易造成钻头断裂,且易沾污孔壁。所以,一般情况下,钻头排屑槽的长度,应为所叠板厚(包括上盖板)加上钻头进入下垫板深度和的1.15倍,即应使排屑槽的长度,至少有15%部分留在板外。
  2.1.4.4 控制钻孔的工艺参数
  这里所指的钻孔工艺参数包括每叠板的块数、钻数/进给比。
  2.1.4.5 钻头的寿命控制
  由于每个工厂的情况都不完全一致,钻头使用的寿命也有所差异,应根据具体的实验结果确定。当孔的质量指标中,有一项己?下降到接近公差极限时,就需要更换钻头,换下去翻磨或报废。一般情况下,多层板允许的最大钻孔数为1500个孔,而且,多层板一般不翻磨钻头。
  2.1.4.6 上盖板、下垫板的使用
  2.1.4.6.1 上盖板的使用
  钻孔时使用的上盖板,可以起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防止压力脚对板面的损坏;
  2)防止入口面毛刺的产生;
  3)改善孔径精度;
  4)减少小孔断钻头的机率。
  假若不使用上盖板,那么,钻头在穿透薄的铜箔后,钻头的某一边有可能会与玻璃布撞击,导致钻头的一边受到较大的切削力,因而钻头会发生倾斜,从而影响定位精度。而且,在穿透之后,钻头在退回时,受力不均衡,钻头易折断。上盖板一般可采用0.2(O.4mm厚的硬铝箔。
  2.1.4.6.2 下垫板的使用
  使用下垫板,可以防止钻头碰到工作台面;还可防止出口面产生毛刺。
  下垫板除了要求平整外,还需要有一定的硬度,没有油污染,以防止偏孔毛刺和孔壁沾污。
  美国层压板公司有一种波纹板下垫板,当钻头钻透很簿的铝箔后,在空气中高速旋转,当提钻时,由于文氏管效应,一股气流有效地冷却钻头,大大降低了钻孔温度。
  2.1.4.7 钻头进入下垫板的深度控制
  钻头进入下垫板的深度应该适度。下钻太深,使得排屑槽留于板外的部分小,不利于碎屑的排出,易堵塞孔,使钻头易于断在孔内。其次,钻得太深,有可能钻到钻机工作台上,使钻台损坏。另外,一般对1.5(1.7厚的垫板,为提高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大多使用两次,两面各用一次,如果钻得太深,会使垫板钻穿,容易产生毛刺。对于大于0.6mm的钻头,下垫板钻入深度应为0.75mm;而小于0.6mm大于0.3mm的钻头,下垫板的钻入深度为0.6mm;而对小于0.3mm的钻头,可以在下垫板上垫一厚纸,进行试钻,以确定下钻的深度。这些参数一旦确定,将这些数据编入钻孔程序中。
 2.2 孔壁去树脂沾污及凹蚀处理工序
  首先应该指出,凹蚀与去沾污是两个互为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概念和工艺过程。
  所谓凹蚀,是指为了充分暴露多层板的内层导电表面,而控制性地去除孔壁非金属材料至规定深度的工艺。
  所谓去沾污,是指去除孔壁上的熔融树脂和钻屑的工艺。
  显然,凹蚀的过程也是去沾污的过程。但是,去沾污工艺却不一定有凹蚀效应。
  尽管人们选择优质基材、优化多层板层压及钻孔工艺参数,但孔壁环氧沾污仍不可避免。为此,多层板在实施孔金属化处理之前,必须进行去沾污处理。为进一步提高金属化孔与内层导体的连接可靠性,最好在去沾污的同时,进行一次凹蚀处理。经过凹蚀处理的多层板孔,不但去除了孔壁上的环氧树脂粘污层,而且使内层导线在孔内凸出,这样的孔,在实现了孔金属化之后,内层导体与孔壁层可以得到三维空间的可靠连接,大幅度提高多层板的可靠性。凹蚀深度一般要求为5(10微米。
  孔壁去树脂沾污的方法大致有四种,即等离子、浓硫酸、铬酸及高锰酸钾去沾污。由于高锰酸钾去树脂沾污有较多优点:产生微小不平的树脂表面,不像浓硫酸腐蚀树脂产生光滑表面;也不像铬酸易产生树脂过腐蚀而使玻璃纤维凸出于孔壁,且不易产生粉红圈,这些都是高锰酸钾去树脂沾污的优点,故目前被广泛采用。
  为使高锰酸钾去沾污及凹蚀处理获得均衡腐蚀速率,必须做好工艺技术管理及维护工作,具体是:
  2.2.1 选用最佳工艺参数
  以安美特公司溶液为例,其参数为:
  1)溶胀剂Securiganth P:450(550ml/L,最佳500ml/L。
H校正液:15(25ml/L,最佳23ml/L。
  或氢氧化钠NaOH:6(10g/L,最佳10g/L。
  工作温度:60(80℃,最佳70℃。
  处理时间:5分30秒。
  2)高锰酸钾KMnO4:50(60g/L,最佳60g/L。
  氢氧化钠NaOH: 30(50g/L,最佳40g/L。
  工作温度:60(80℃,最佳70℃。
  处理时间:12分。
  3)还原剂SecuriganthP:60(90ml/L,最佳75m1/L。
  硫酸H2SO4:55(92g/L,最佳92g/L。
  玻璃蚀刻剂:5(10g/L,最佳7.5g/L。
  工作温度:50℃。
  处理时间:5分。
  2.2.2 每周测定一次高锰酸钾KMnO4、锰酸钾K2MnO4、氢氧化钠NaOH浓度,必要时,调整KMnO4及NaOH浓度。
  2.2.3 可能情况下,坚持连续不断的电解,使锰酸钾K2MnO4氧化为高锰酸钾KMnO4。
  2.2.4 观察KMnO4去树脂沾污后的印制板表面颜色,若为紫红色,说明溶液状态正常;若为绿色,说明溶液中K2MnO4浓度太高,这时应加强电解再生工作。

网友:
    孔在PCB板中的比重挺大的

网友:
    用什么样的板材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