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和差模

楼主(2020-06-12):
一直搞不清共模和差模问题,哪位大神能通俗易懂的讲解一下

网友:
共模:共同进退,共同富裕.
差模:大难临头各自飞.

网友:
对于两个载体X和Y,共模:(X+Y)/2,差模:X-Y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201&fromuid=369566

网友:
    共模本质上也是一种差模,都是一个环路。就看你怎么定义。

网友(2020-12-17):
    差模是线与线之间,共模就是线与地之间。

网友:
    干扰电压和电流分两种:一种是两根导线分别做往返线路传输;另一种是两根导线做去路,地线做返回路传输;前者加“差模”,后者脚“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