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Linux系统的节拍定时器吧(system tick timer)

楼主(2020-06-12):
内核版本2.6.30

CPU:S3C2440

本文主要说明节拍定时器是如何添加到内核中的,不对定时器实现进行说明。

ARM 平台的节拍定时器对象使用sys_timer来表示,该结构体位于arch/arm/include/asm/mach/time.h。

/*
 * This is our kernel timer structure.
 *
 * - init
*   Initialise the kernels jiffy timer source, claim interrupt
*   using setup_irq.  This is called early on during initialisation
 *   while interrupts are still disabled on the local CPU.
* - suspend
 *   Suspend the kernel jiffy timer source, if necessary.  This
 *   is called with interrupts disabled, after all normal devices
*   have been suspended.  If no action is required, set this to
*   NULL.
 * - resume
*   Resume the kernel jiffy timer source, if necessary.  This
 *   is called with interrupts disabled before any normal devices
*   are resumed.  If no action is required, set this to NULL.
 * - offset
*   Return the timer offset in microseconds since the last timer
 *   interrupt.  Note: this must take account of any unprocessed
*   timer interrupt which may be pending.
 */
struct sys_timer {
        struct sys_device        dev;
        void                        (*init)(void);
        void                        (*suspend)(void);
        void                        (*resume)(void);
#ifndef CONFIG_GENERIC_TIME
        unsigned long                (*offset)(void);
#endif
};

S3C2440的sys_timer的定义在linux/arch/arm/plat-s3c24xx/time.c中,给出的三个方法也在该文件中定义。
struct sys_timer s3c24xx_timer = {
    .init        = s3c2410_timer_init,
    .offset        = s3c2410_gettimeoffset,
    .resume        = s3c2410_timer_setup
};

如何将该定时器告知内核呢?
在linux/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的最后使用了宏

MACHINE_START(S3C2440, "SMDK2440")
        /* Maintainer: Ben Dooks <ben@fluff.org> */
        .phys_io        = S3C2410_PA_UART,
        .io_pg_offst        = (((u32)S3C24XX_VA_UART) >> 18) & 0xfffc,
        .boot_params        = S3C2410_SDRAM_PA + 0x100,

        .init_irq        = s3c24xx_init_irq,
        .map_io                = smdk2440_map_io,
        .init_machine        = smdk2440_machine_init,
        .timer                = &s3c24xx_timer,
MACHINE_END

该宏用于初始化结构体struct machine_desc,结构体成员如下:
struct machine_desc {
        /*
         * Note! The first four elements are used
         * by assembler code in head.S, head-common.S
         */
        unsigned int                nr;                /* architecture number        */
        unsigned int                phys_io;        /* start of physical io        */
        unsigned int                io_pg_offst;        /* byte offset for io
                                                 * page tabe entry        */

        const char                *name;                /* architecture name        */
        unsigned long                boot_params;        /* tagged list                */

        unsigned int                video_start;        /* start of video RAM        */
        unsigned int                video_end;        /* end of video RAM        */

        unsigned int                reserve_lp0 :1;        /* never has lp0        */
        unsigned int                reserve_lp1 :1;        /* never has lp1        */
        unsigned int                reserve_lp2 :1;        /* never has lp2        */
        unsigned int                soft_reboot :1;        /* soft reboot                */
        void                        (*fixup)(struct machine_desc *,
                                         struct tag *, char **,
                                         struct meminfo *);
        void                        (*map_io)(void);/* IO mapping function        */
        void                        (*init_irq)(void);
        struct sys_timer        *timer;                /* system tick timer        */
        void                        (*init_machine)(void);
};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timer指针。通过该宏将timer指针指向了s3c24xx_timer。
接着,再看linux/arch/arm/kernel/setup.c中的setup_arch函数,该函数中执行了下面这话:

    system_timer = mdesc->timer;

mdesc->timer即为上面宏所给出的s3c24xx_timer,而system_timer为全局变量。通过该全局变量就可使用节拍定时器。

最后,我们看下节拍定时器的init方法何时被调用,调用顺序如下:

start_kernel ()-->  time_init()  --> system_timer->init()

time_init  -函数位于linux/arch/arm/kernel/time.c。

网友:
    节拍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