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20-06-12):
芯片到网络变压器的信号线为什么每根都会串个2.几欧姆的电阻?

网友:
为了使信号输出最强要求在差分线输出的末端两个线之间加100欧姆的电阻,49.9+49.49=99.8欧姆,51+51=102欧姆和100欧姆电阻相近,这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两个电阻的原因。要加0.1uF电容的作用是为了去除信号信号的杂音信号。

网友:
    接口防护,保护IO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