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元件标号位置错乱问题

楼主(2020-06-12):
在布局布线以后,旋转器件后元件标号也跟着旋转了,然后出现了元件标号位置错乱的问题。.怎么设置在旋转元件的时候,元件标号不随着元件的旋转而旋转?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器件位号跟着器件移动是没法改的,只能设计完再检查下了

网友:
    硬伤  没办法的

网友:
    位号是随器件一起移动的,你可以用调整丝印的功能把所有丝印放在器件中心

网友:
    可以先把器件标号给关闭,布置好再将标号显现,进行整体放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