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看看下面的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输入AC48V的地方输入AC9V,...

楼主(2020-06-12):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下面的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输入AC48V的地方输入AC9V,C81上还能输出15V?非常感谢!

网友:
反激式类型典型特点就是宽电压输入,你的输入AC48在不大的范围波动,输出都能得到保证的,按反馈端讲+5V(供后级LDO降压3.3V,1.8V的那个)的稳定性是最好的,当然其他输出你也不用担心。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变压器设计时,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大,如果设计成40VAC~60VAC输入范围,那么9Vac 肯定不行!需要重新设计电路!
假设9VAC输入可以,也有一个问题,你的220VAC转9VAC的功率多大?电压由48VAC降到9VAC,功率不变,电流要提升好几倍!